[原创] 请教DC-DC和系统级高手!

楼主(2010-06-03):
是这样的,
在BUCK DC-DC中,
从控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到输出电压的直流增益大约是4~5dB,(我估算的,)
误差放大器直流增益是80dB,如果输出电压是2.4V,基准电压是0.6V,那么分压电阻的
反馈增益就是-12dB,
以上说的都是开患者增益。

问题来了,当闭环工作时,
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差分信号为5mV 时, 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偏离静态点约500mV,这样直流闭环增益约为40dB,但是,
通过以上的计算,可以发现从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到输出闭环增益约7~8dB,
与实际的仿真相差较远。
请问以上问题出在哪?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说的可能有问题,sorry。

楼主:
-------

离散信号等效成线性连续系统了

网友:
哈哈刚才没仔细看,不过你算得那个40dB和你说的那个闭环增益没有啥关系

楼主:
从仿真结果来看,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到输出的闭环增益在40dB以上,
但是与理论计算的结果相差很远

网友:
是这样的,
在BUCK DC-DC中,
从控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到输出电压的直流增益大约是4~5dB,(我估算的,)
误差放大器直流增益是80dB,如果输出电压是2.4V,基准电压是0.6V,那么分压电阻的
反馈增益就是-12dB, ...
引用 楼主:

我真的认为你描述的这个40dB是运放自己差分到单端的增益,因为用在系统的loop中,可能因为输出级进入线性区,所以增益下降了。但是这个增益本质上因是运放的所谓(开环)增益,闭环增益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确实从轨到输出增益大小信号皆为D
而且确实error amp output到输出这种环路可以小信号等效做频率补偿和稳定性分析;

但是据说这个分析说明不稳定,那么很可能不稳定,这个分析说稳定,那么很可能还是不稳定。

楼主:
确实从轨到输出增益大小信号皆为D
而且确实error amp output到输出这种环路可以小信号等效做频率补偿和稳定性分析;

但是据说这个分析说明不稳定,那么很可能不稳定,这个分析说稳定,那么很可能还是不稳定。
引用 网友A:

------------------
离散非线性到线性连续系统的等效模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电路是稳定的 ,流片结果还不错,

误差放大器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这样低级的错误不太可能范,

误差放大器的直流开环增益接近80dB,
通过仿真结果来看,误差放大器闭环增益,至少40dB以上,
但是理论计算误差放大器的闭环增益只有10dB 以内,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ft。闭环时输出的的工作点可能要求它进入线性区,这和运放本身的设计没有关系。输出的摆幅,如推挽输输出就是为了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上面的那个概念外,你说的那两个增益的数据不是一个概念,你弄混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ft。闭环时输出的的工作点可能要求它进入线性区,这和运放本身的设计没有关系。输出的摆幅,如推挽输输出就是为了如此。
引用 网友A:


你没懂意思,

而且闭环时,不可能进入线性区,对误差放大器输出范围都有考虑和限制的

网友:
你不说本来是80dB么
现在40dB,我才这么说的。

网友:
confiope :
               你好!我没大看懂你的问题:
1."通过以上的计算,可以发现从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到输出闭环增益约7~8dB"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我猜是利用直流得出的环路增益与实测的环路增益相等来的,但是我发现我错了.
2."如果输出电压是2.4V,基准电压是0.6V,那么分压电阻的反馈增益就是-12dB"这里我不清楚这个增益有什么用,因为照我的理解,一般我们计算是小信号增益,实际上的分压电阻中主要是与反向端相连的Rf1起到补偿网络的作用,所以这个增益对于小信号而言没用.
3.控制到输出的话,低频处增益就是Vin/Vramp吧,估计得话也应该比较准吧.

我是刚看DCDC系统,错误的地方希望confiope和ddrr指出.谢谢

网友:
哥们我告诉你正解吧,你没算EA的Offset。

网友:
出现在这个“请教高手”的帖子里很心虚。

不过我真的认为差分输入的运放,我们一般不提“闭环增益”这个说法。

sansen书里有求双入OP的环路增益的内容(并没有提“闭环增益”,仅计算了LG(return ratio),即且Slide134很有趣,该情况似乎不会引起混淆),可参考。

对于14#所说的,确实Vref是虚地,分压电阻有一只被短路,同意14#,不同意lz。

对于控制到输出等于Vin/Vramp,是因为该增益=D/Vctrl * Vout/D=Vout/Vtrl

Vout/Vin=D
=
Vctrl/Vramp=D

该增益=Vin/Vramp。同意。lz也是这么算的。

网友:
他这个7、8dB可能是是按照A/1+AF算的,只不过分压器那有点问题,否则我同意。这个增益是DC的、把LC二阶滤波器去掉了。PWM调制器和开关合起来的增益等价为一个常数(这个处理方法本身有点不靠谱,个人意见)。

楼主:
哥们我告诉你正解吧,你没算EA的Offset。
引用 网友B:

-

EA 的offset不是很大,
是完全对称的OTA,而且前仿也不可能出现失调什么的

楼主:
比如说,
当系统稳定工作时,
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1.3V左右时,
FB端平均电压值比基准电压差略低1mV左右,

而当误差放大器输出0.4V左右,
FB端平均电压和基准电压大致相等,

FB端和基准电压分别接误差放大器的负和正端。
这样算下来误差放大器的闭环增益至少40dB以上吧!

网友:
他这个7、8dB可能是是按照A/1+AF算的,只不过分压器那有点问题,否则我同意。这个增益是DC的、把LC二阶滤波器去掉了。PWM调制器和开关合起来的增益等价为一个常数(这个处理方法本身有点不靠谱,个人意见)。
引用 网友A:

哦,你指confiope这样计算的:  Av_ea_loop=A/1+AF~>-20log(F)=12-5=7~8.

不过照这样看来,去掉那个-12的话,增益都变成-5dB去了,怎么更不靠谱了.而从19#来看,闭环工作的时候,EA的增益为59dB(不算offset).这里面问题出在哪里了(终于明白confiope的问题了)?

楼主:
可能是EA输出到电路输出电压的开环增益没有4dB,
但是我建的模型和别人建的都差不多,
大概都是3~5dB

楼主:
补充一下,在重载下,控制到输出,
就是EA输出到电路的输出电压,开环增益大概是0dB,
轻载下,控制到输出的增益为6dB 左右

网友:
比如说,
当系统稳定工作时,
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1.3V左右时,
FB端平均电压值比基准电压差略低1mV左右,

而当误差放大器输出0.4V左右,
FB端平均电压和基准电压大致相等,

FB端和基准电压分别接误差放大器 ...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叙述,你测的还是误差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大约60db
你的误差放大器输出变化这么大,你的输出电压也没有变,好奇duty是多少?

楼主:
按照你的叙述,你测的还是误差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大约60db
你的误差放大器输出变化这么大,你的输出电压也没有变,好奇duty是多少?
引用 网友C:

---------------
duty 0.45

楼主:
难道真没DC-DC高手了吗?

楼主:
再顶一个ing

楼主:
高手为何如此罕出!

网友:
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做的是voltage mode or current mode? EA 的output range是多大?两种模式下 Vramp 差别很大。而Vramp会决定你的error amp在闭环下输出电平。你仿真的EA DC gain=80db是在EA output等于多大下来仿真的?和你闭环下EA output是否一致?我觉得很可能是你error amp在闭环下的静态工作点不对了(进入了线性区),进而导致增益的降低。把你的问题再描述描述再发上来。

楼主:
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做的是voltage mode or current mode? EA 的output range是多大?两种模式下 Vramp 差别很大。而Vramp会决定你的error amp在闭环下输出电平。你仿真的EA DC gain=80db是在EA output等于多大下来 ...
引用 网友D:


current mode
output range:0.4V~1.8V
你还没懂意思
但是顶我的贴子,还是要感谢一下

网友B:
-
------------------------------------
EA 的offset不是很大,
是完全对称的OTA,而且前仿也不可能出现失调什么的
引用 楼主:

英雄我还是觉得和直流工作点有很大关系,你的计算是把大信号增益和小信号增益弄混淆了。如果不是offset的问题,那么我猜是直流偏置点的问题,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个Buck,当Vin=12V,Vout=2V时,duty应该是1/6。比如说这个时候EA的输出应该是1V;
那么当Vin=5V,Vout=2V时,duty应该是2/5。所以说这个时候EA的输出电压的直流工作点就变化了,就应该是比1V高,比如说1.5V。
但是在上述两个情况下,输出电压都保持不变,所以EA的差分输入还是很小。应该这么理解:小信号增益还是很小,但是直流工作点变了。

分析这种DC-DC我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喜欢用数学的办法傻列公式,而不太喜欢一上来就建模,不知道你能不能列出一个传输函数,能反映出Vin、Iload对传输函数、小信号增益、和直流工作点的影响。如果从这个考虑出发,那么我觉得就算我说的不对,你也应该能找到正确答案。

楼主:
英雄我还是觉得和直流工作点有很大关系,你的计算是把大信号增益和小信号增益弄混淆了。如果不是offset的问题,那么我猜是直流偏置点的问题,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个Buck,当Vin=12V,Vout=2V时,duty应该是 ...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输入输出电压不变,那么占空比基本不变,

当负载大时,电感电流大,同时采样电流也相应变大

这样为了保持稳定,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必定要增加,

误差放大负输入端将减少,

对于误差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就是当当两端输入都为0.6V时,各个MOS管状态,
包括输出电压值,如果输出电压值,不是理想的,会通过微小的失调使输出电压值变为预期的值。

那么单看误差放大器这个环节, 当两输入相等时,输出1V, 那么当输出电压偏离1V时,必定会有一定的差分信号,在开环时,
通过输出的DV  除以差分信号就是开环增益,

闭环时,DV  除以差分信号就是闭环增益。
至于你说的将大信号和小信号搞混了,确实不敢苟同

网友:
个人看法,如果仅仅是按照EA输出变化量与差分输入电压变化量比较,得出的一定是EA本身增益,假如输入变化DV1(即基准电压变化),EA输出变化DV2,反馈电压为DV3,如果是DV2/DV1则是闭环增益,如果是DV2/(DV1-DV3),则是EA增益。所以设想一下,假设有两个duty,分别对应输出Vo1、Vo2(不计分压),EA输出V1、V2,(V1-V2)/(Vo1-Vo2)则体现环路的调整作用
这个问题感觉是书上的理论让我们忽略了实质性的东西,想的不够明白,希望能抛砖引玉

网友:
那么你搭的behavior model就有点奇怪了,输入输出电压不变,EA的输出变化那么大就是说明占空比变化也很大。Buck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就是Vout=Vin*Duty。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你的系统搭得和通用的系统有区别,那么我想是不是两种可能:
1. 你的Buck工作在DCM;
2. 你看到的EA变化时未稳定后的情况。

咱再讨论一下。

楼主:
那么你搭的behavior model就有点奇怪了,输入输出电压不变,EA的输出变化那么大就是说明占空比变化也很大。Buck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就是Vout=Vin*Duty。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你的系统搭得和通用的系统有区别,那么我想是不 ...
引用 网友B:


全部是在PWM模式,全都在稳定时测的,
占空比不变,斜坡补偿量不变,但是负载变,因此采样电流变
200mA 和3A的负载电流差距还是很大

网友:
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做的是voltage mode or current mode? EA 的output range是多大?两种模式下 Vramp 差别很大。而Vramp会决定你的error amp在闭环下输出电平。你仿真的EA DC gain=80db是在EA output等于多大下来 ...
引用 网友D:

...
按照标准思路,需检查输入共模范围、输出摆幅、以及闭环引入的Load效应。不过LZ似乎不认为问题出在管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
全部是在PWM模式,全都在稳定时测的,
占空比不变,斜坡补偿量不变,但是负载变,因此采样电流变
200mA 和3A的负载电流差距还是很大
引用 楼主:

电流模式的本质是将输出电感等效为电流源并加以控制。但是电流模式并不违背Vout=Vin*Duty这个公式。因为这个公式是最顶层的拓扑级原理,只要是工作在CCM的Buck就一定应该满足它。但是对于电流模式来说,负载的变化确实引起了直流工作点的变化,在举个例子:
200mA的时候,假设你的采样电流从1uA变到2uA,斜率是1uA/uS;
3A的时候,你的采样电流就相应变大了,从15uA变到16uA,斜率还是1uA/uS。
采样斜率不变,但是直流分量变了。这个采样电流如果流到一个100K的电阻上,那么直流分量就增加了140mV。因此,你的EA的输出的直流分量需要抬高140mV以适应新的直流工作点。
我在上上个回复的时候只是举个例子,我就是想说,输入电压和负载电流都会对反馈网络的直流工作点造成影响的。

你看看是这个理不?

网友:
再re一次:再次说明个人认为这里最好不要讲EA的“closed-loop gain"(所想要表达的是运放接入环路中的输入点到输出点的增益),这本来就容易引起概念不清,而且这里没能直接看到Rin和Rout被feedback所改变。

网友:
EA是整个闭环反馈中的一个放大单元,有闭环反馈就有闭环增益,咋就不能讲呢?confiope 童鞋问的就是在闭环情况下的增益,起名叫阿猫阿狗都行,问的问题别混淆就好。

网友:
是这样的,叫曾哥或者春哥都无所谓,他们都是“哥”。
是有这么个闭环增益,这里将它称为“运放的闭环增益”还勉强能接受(confiope 童鞋说的那个差分到单端的增益是开环增益,而另一部分人(包括我)指的是那个“入环路中的输入点到输出点的增益”),但如果是其他情形如bangap有两个反馈环,你就需要说清信号的路径是什么。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单入单出的情况,当闭环配置完成,那么开环增益只存在在你的想象中了。
              而差入单出的情况,开环增益还在,这就是不同之处。

网友:
另外据说:
Buck DCDC系统寄生的零点是个负零点,系统天然是稳定的,频率补偿是为了增加相位裕度。
而Boost系统寄生零点是个正零点需小心。
电流模情形下的斜坡补偿是需要的。

网友:
我好像猜到你的问题了。你是说在闭环下EA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为什么没有表现出开环的80db高增益呢?那是因为你的EA处有补偿,因此EA的3db带宽大约在10kHz(假设你的开关频率为1MHz,如果EA以单极点20db/10倍频下降,在1M处增益就降为40db),而你所说的闭环的5mV输入量也是具有和开关频率一样的频率吧,而非直流输入量吧?那这5mv 的输入量只能被EA放大该频率点下EA的40db增益倍,即500mV。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你问的意思?

楼主:
to :wind2000sp3
------------------
但是对于电流模式来说,负载的变化确实引起了直流工作点的变化,在举个例子:
200mA的时候,假设你的采样电流从1uA变到2uA,斜率是1uA/uS;
3A的时候,你的采样电流就相应变大了,从15uA变到16uA,斜率还是1uA/uS。
采样斜率不变,但是直流分量变了。这个采样电流如果流到一个100K的电阻上,那么直流分量就增加了140mV。因此,你的EA的输出的直流分量需要抬高140mV以适应新的直流工作点。
我在上上个回复的时候只是举个例子,我就是想说,输入电压和负载电流都会对反馈网络的直流工作点造成影响的。

你看看是这个理不?
---------------------------
直流工作点确实会因负载的不同发生改变,这个是当然的,
问题是怎么看待这种改变。
如果EA输出电压在200mA负载下输出0.4V,在3A下输出1.6V,
那么以你的观点,就是用EA输入失调来调节EA输出了,这个可以称之为系统失调了,不是工艺失调。
那么这个失调量怎么算呢 ?

是按运放的直流增益算吗?毕竟从0.4V到1.6V输出,所有的MOS管都在饱和区,虽然在运放的不同的输出电压下,增益会有所不同。
但是直流增益估计直流增益是75dB~88dB,按这个算,失调量有显得大了,毕竟有将近1mV的输入失调,
输出电压只有1.2V的改变,
上面是以你失调的观点看的。
而且不仅是我的这个电路,别人做的DC-DC按照这种方法来算,都会发现LOAD REGULATION会比理论值大很多。也就是轻载和重载下,输出电压的差值比理论值要大很多。如果你做过DC-DC不管是BUCK还是BOOST,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试试!

换一种思路,就是我以前的观点,
因为毕竟EA所有的MOS管都在饱和区,EA从0.4V到1.6V的输出,
可以算出EA的差模信号,
但是在闭环情况下的,
闭环增益 :A/(1+AF)
这样闭环增益又少的可怜。理论和结果还是不符。

楼主:
我好像猜到你的问题了。你是说在闭环下EA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为什么没有表现出开环的80db高增益呢?那是因为你的EA处有补偿,因此EA的3db带宽大约在10kHz(假设你的开关频率为1MHz,如果EA以单极点20db/10倍频下降,在 ...
引用 网友D:

--------------
现在说的直流,和你说的高中频没有关系.
高中频的增益只和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波动有关,那个波动电压通常在100mV上下。
和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的直流电没有关系

网友:
to confiope :
你起的名字“系统失调”有些不对。因为对于电流模式来说,他的控制环路是双环路的。对于电流环路,他不仅提供了增益,而且这个增益还是非线性的。等效来说,这个增益就是个Gm。对于电压环路,它是叠加到电流环路上的。你在思考的总是电压环路的闭环增益。在一阶等效的前提下,可以这么做,那么电流环路对整个电路的影响就是直流工作点的漂移。对于这个直流工作点的漂移,你非要用电压环路来理解,那就很难了。
其实就像我上面的某一个回复所说的,你需要对整个传输函数列出一个数学公式来,在数学公式中你就能很好的理解和预计电流环路和负载电流对电压环路如何影响了。
多说一点,如果你做DC-DC的时间足够长,你应该能理解到,在二阶模型里面,电流环路也会对电压环路的小信号特性也会产生影响:在增益上,它会引入一个非线性的量;在相位裕度上,他会否定一阶模型中“对电感等效为一个恒流源”的近似,而是引入Q值考量Q值对输出级双极点的影响。

具体的理论知识请参考:《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这本书,如果有兴趣,你也能建立出一个基于VerilogA或者Matlab的二阶等效的Behavior模型,然后模拟一下你就了解了。

楼主:
to confiope :
你起的名字“系统失调”有些不对。因为对于电流模式来说,他的控制环路是双环路的。对于电流环路,他不仅提供了增益,而且这个增益还是非线性的。等效来说,这个增益就是个Gm。对于电压环路,它是叠加 ...
引用 网友B:


DC-DC的matlab模型N久就建了
电流环特点的基础知识也不需要你在这里普及。

我说的从EA输出到芯片输出电压肯定是包含电流内环的。
虽然包含了电流内环了,但是相对于整个系统环路,算上EA和输出的电阻分压反馈的话,
它还是可以看成一个增益级,这样子很容易理解,算起来思路清晰。
特别补充一下,包括电流环,
EA输出到芯片输出的开环增益大约是几dB

这里不太好写公式,所以没有一一写出,
但是行家自然知道我说的什么

网友:
额,咋看着您还有点情绪了呢。算了不争了,我的意思反正您也明白只不过不同意而已。说实话我也虽然不太同意您的观点,但是也看明白了。看来我说的很可能也不对,我再闭门思过好好学习吧。

楼主:
额,咋看着您还有点情绪了呢。算了不争了,我的意思反正您也明白只不过不同意而已。说实话我也虽然不太同意您的观点,但是也看明白了。看来我说的很可能也不对,我再闭门思过好好学习吧。
引用 网友B:

呵呵,情绪倒没有。
只是现在问题还没有明白,

我的问题换个说法,就是如何计算负载调整率,
输入输出电压不变,也不用考虑版图工艺上的偏差。

你说的在3A负载下和200mA静态工作点不同,
这也是对的,
200mA负载EA输出在0.4V左右,3A负载,EA输出在1.6V左右,

但是这也能理论计算出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吧,
你说失调也好,静态工作点变化也好,总有个理论计算方法吧,
总不能说仿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流出来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那就再多说点,再举个例子:
假设你的电流取样系数是1/10k,忽略你的谐波补偿,然后你的锯齿波是通过一个支流电流和采样电流流在一个电阻Rslop=10K上。那么当负载200mA时,你的锯齿波的直流分量为:200mA*10KOhms/10000=200mV;当负载是3A时,你的锯齿波的直流分量为,3A*10KOhms/10000=3V。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EA的输出需要Duty保持恒定,所以EA的直流输出需要变化3V-200mV=2.8V。
就是这么个意思。

如果你的谐波补偿是线性的,那么不影响上面的计算;如果是分段式的,那么需要分段考虑;如果是非线性的(2次函数)那么就需要将非线性因素加入计算,当然就复杂了,所以还是用模拟仿一下,知道大概情况就行了。

楼主:
那就再多说点,再举个例子:
假设你的电流取样系数是1/10k,忽略你的谐波补偿,然后你的锯齿波是通过一个支流电流和采样电流流在一个电阻Rslop=10K上。那么当负载200mA时,你的锯齿波的直流分量为:200mA*10KOhms/1 ...
引用 网友B:

------------------
现在是输入输出电压不变, 因此不管是分段式还是线性斜波补偿,
斜波补偿量在不同的电流负载下都是一样的, 明白?

是的, 你的意思我早就明白了,
在不同负载电流下, 静态工作点是有所变化,
但是这些变化是怎样影响输出电压的呢,
虽然影响量不大,现在我们空载到3A 的满载, 变化量都不超出2%,
但是还是要理论计算一下。

楼主:
在和你的提醒下
再看了一下matlab 模型,
是有 负载调整率的,
输出电流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真是汗一个,以前自己写的,居然忘了。
在误差放大器的为 89dB 的情况下,
增益约为-56dB,这样算的话,负载调整率还算合理。

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理清,还得想想

网友:
在输入输出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确实不用考虑谐波补偿,无论是分段的还是非线性的,是我胡嘞嘞了,咔咔。

网友(2014-10-25):
回复 楼主:

最近也在思考buck控制环问题,找到了这篇帖子。

楼主开贴立足点很高,就等高人解惑。
疑问贴里就写草草几句,意思就是“不懂的别来掺和,懂我的必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可问题就出在这,不说明白自己的问题,就该允许别人有曲解(还好楼主都一一谢绝了别人的曲解,说明楼主好人)。
不过鄙人觉得楼主贴里有种“只想自己找高人弄懂这个问题,不想传授给初学者”的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过我还是有问题, 虽然输入输出电压不变,但是负载电流变化时,占空比会有变换,
如果斜坡补偿电流的产生不依赖于Vin和Vout,而是依赖于占空比。
那么负载电流变化时,补偿电流还是会变化的,只是这个变化量可能很小

网友(2016-10-19):
1. 这个闭环增益的计算有问题,你算的闭环增益不就是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吗?也就是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大概就是40dB左右。
2. 闭环增益可以在基准电压上加一个ac信号vacin, 测量反馈电压的的ac信号vacout,vacout/vacin等于闭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