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CS如何才能查看代码覆盖率?

楼主(2010-06-03):
请教VCS如何才能查看代码覆盖率?

网友:
用urg生成report就可以了

楼主:
如何用urg生成report,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
需要使用VCM的,查一下手册吧,很简单。在启动VCS的时候加上几个VCM的选项(好像是cmView的吧)然后仿真,完成后调用一个工具自动报一下即可;

网友:
恩,自己最好学着写一个生成urg的脚本,如果不会的话网上找找别人现成的改改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2012-11-08):
不错,最近正在用VCS了

网友(2014-01-23):
是这样的

网友(2019-10-22):
urg  和dve都可以,个人比较用dve  ,觉得报告比较清晰

网友:
dve -full64 -covdir simv.vdb & 可以调用dve图形界面查看覆盖率

urg -full 64 -dir simv.vdb -report both 可以产生dashboard.html文件,使用浏览器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