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對於XILINX 11.4的疑問..

楼主(2010-06-03):
大家好 我是一個才接觸FPGA的新手
朋友給了我一個4X4鍵盤的VERILOG來測試我新買的開發版
以下為內容
module key4x4scan (clock, kin, scansignal, KEY_num, LED);
   input clock;
   input[3:0] kin;
   output[3:0] scansignal;
   reg[3:0] scansignal;
   output[3:0] KEY_num;
   reg[3:0] KEY_num;
   output[7:0] LED;
   wire[7:0] LED;
   reg[7:0] scans;
   reg[3:0] scn;
   reg[1:0] counter;
   reg[0:7] LED_t;
   reg[3:0] num;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 (counter == 3)
      begin
         counter <= 0 ;
      end
      else
      begin
         counter <= counter + 1 ;
      end
      case (counter)
         0 :
                  begin
                     scn <= 4'b1000 ;
                  end
         1 :
                  begin
                     scn <= 4'b0100 ;
                  end
         2 :
                  begin
                     scn <= 4'b0010 ;
                  end
         3 :
                  begin
                     scn <= 4'b0001 ;
                  end
      endcase
   end
   always @(negedge clock)
   begin
      case (scans)
         8'b10000001 :
                  begin
                     num <= 0 ;
                  end
         8'b10000010 :
                  begin
                     num <= 1 ;
                  end
         8'b10000100 :
                  begin
                     num <= 2 ;
                  end
         8'b10001000 :
                  begin
                     num <= 3 ;
                  end
         8'b01000001 :
                  begin
                     num <= 4 ;
                  end
         8'b01000010 :
                  begin
                     num <= 5 ;
                  end
         8'b01000100 :
                  begin
                     num <= 6 ;
                  end
         8'b01001000 :
                  begin
                     num <= 7 ;
                  end
         8'b00100001 :
                  begin
                     num <= 8 ;
                  end
         8'b00100010 :
                  begin
                     num <= 9 ;
                  end
         8'b00100100 :
                  begin
                     num <= 10 ;
                  end
         8'b00101000 :
                  begin
                     num <= 11 ;
                  end
         8'b00010001 :
                  begin
                     num <= 12 ;
                  end
         8'b00010010 :
                  begin
                     num <= 13 ;
                  end
         8'b00010100 :
                  begin
                     num <= 14 ;
                  end
         8'b00011000 :
                  begin
                     num <= 15 ;
                  end
         default :
                  begin
                  end
      endcase
      scans <= {scn, kin} ;
      scansignal <= scn ;
      KEY_num <= num ;
      LED_t <= 8'b00000000 ;
      case (num)
         0 :
                  begin
                     LED_t <= 8'b11111110 ;
                  end
         1 :
                  begin
                     LED_t <= 8'b11111100 ;
                  end
         2 :
                  begin
                     LED_t <= 8'b11111000 ;
                  end
         3 :
                  begin
                     LED_t <= 8'b11110000 ;
                  end
         4 :
                  begin
                     LED_t <= 8'b11100000 ;
                  end
         5 :
                  begin
                     LED_t <= 8'b11000000 ;
                  end
         6 :
                  begin
                     LED_t <= 8'b10000000 ;
                  end
         7 :
                  begin
                     LED_t <= 8'b11110011 ;
                  end
         default :
                  begin
                     LED_t <= 8'b11110011 ;
                  end
      endcase
   end
   assign LED = LED_t ;
endmodule
可是我用了synthesize - XST功能旁邊都會有個黃色的警告標誌
會出現以下的字句
Partition Implementation Status
-------------------------------
  No Partitions were found in this design.
-------------------------------
好像是說沒有分區塊?不太明白
但是還是能用Generate Programming File來生成jed文件燒錄
當然燒出來不能用...煩請各位大哥大姐幫忙解決問題!!!
感謝大家

网友:
这个告警应该是没什么影响的,你综合还要看看UCF文件里管脚定义有没有对啊。

楼主:
意思說我的4X4事實上沒錯?錯的只是腳位定義錯誤?? 麻煩大哥大姐回答 謝謝!!

网友:
Partition和smartGuide是ISE工具的高级综合选项,可以对设计中的不常修改的模块设定为独立的Partition,保留首次XST,MAP,PAR的结果,从而在下次综合时减少从RTL到Implementation的时间。

因为你没有使用Partition功能,所以这里的Partitions were not found是没有问题的。

小建议:
1) 检查自己的代码:时钟,复位,内部逻辑,IO
2)检查ISE报表:
3)推荐类似问题学会自己去Xilinx官网论坛找答案,培养独立思考

1# zhyper4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