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处理的经典教材问题

楼主(2010-06-03):
请各位高手指教,哪些是最最经典,最值得阅读,甚至可以用做本科教材的?谢过。

网友A:
推荐一些较早的国外作品。
http://gen.lib.rus.ec/search?req=MATLAB&nametype=orig
到这个网站去找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MATLAB版)
(美国)(Ingle.V.K.)维纳·K·英格尔 (美国)(Proakis.J.G.)约翰·G·普罗克斯 译者:刘树棠

网友(2019-12-21):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些较早的国外作品。
http://gen.lib.rus.ec/search?req=MATLAB&nametype=orig
到这个网站去找 ...

厉害!!!谢谢这样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