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种方式仿真PSRR/CMRR,结果完全不同?

楼主(2010-06-03):
方式1:接成f=-1形式,加上对应激励,得到Vout为1/CMRR或1/PSRR。
方式2:开环仿真Adm,Acm和Avdd,取比值得到CMRR和PSRR。

现在两种方式得到的结果差别巨大,例如对于PSRR:方式2大约为130dB,方式1则只有50dB。

请问为何?谢谢!!

网友:
闭环和开环仿真肯定不一样,闭环负载不一样,而且可能引入新的零极点
实际仿真中应该要看闭环的情况吧

网友:
也不是,闭环以后得加上闭环系数。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期待更具体回答

网友:
贴图贴图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由于我是在仿全差分运放的单端PSRR,不考虑Mismatch闭环仿真时,Vo不再等于Avdd/Adm,因而结果自然不对了。

网友(2011-04-25):
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1-08-29):
回复 楼主:

    是说第二种方法有不对吗?

网友(2012-04-16):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为什么接成f=-1的形式,得到的Vout就为1/CMRR活着1/PSRR?
希望指教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看Allen的书吧,里面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2012-07-25):
感谢大家的讨论,学到很多啊!

网友(2013-03-22):
这就学到了

网友(2021-11-1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由于我是在仿全差分运放的单端PSRR,不考虑Mismatch闭环仿真时,Vo不再等于Avdd/Adm,因而 ...

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