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起振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vco起振时间和什么有关,vco起振时间对pll性能有没有影响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启动时间或锁定时间是不是会久一些呢?

网友:
相位裕度更负的更快。

网友:
启振时间本身和你振荡器的增益和相位有关,看拉杂为的书上有相应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起振时间是快点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个人觉得也是和增益有关   但是没在razavi的书上找到说明

网友:
拉扎维的讲振荡器和锁相环的就一点点
有没有专门讲pll的比较好的书啊

网友:
1.上电时间
2.振荡环路增益
3.工作点

网友(2013-12-12):
回复 网友C:

大神能详细说下吗,或者说下哪里有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