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2010-06-03):
设计放大器时什么时候要考虑稳定性问题?是不是放大器在闭环应用的时候才需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
这个很难说清楚

网友:
嗯,要看你的放大器是什么放大器,如果你说的运算放大器,我觉得一般都要考虑,因为运算放大器一般都会用反馈。

网友:
4楼说的很对了,一般只要是运算放大器都是用作反馈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稳定性问题!

网友:
没有环路,你考虑稳定性问题干什么啊,不过运算放大器不用反馈,它能干什么呢????

网友:
用他做delay unit
不用考虑

网友:
要考虑的

网友:
反馈啊!!!!!!!!!!!!!!!!!!!!1

网友:
难道还有不是闭环的??

网友:
开环的要是可以振荡,那可真新鲜了

网友:
也有用作开环的,超高速的开关电容放大电路的预放大电路,通常放大倍数控制在6-7之间的运放有很多啊  带宽非常大

网友:
放大器在闭环应用的时候才需要考虑稳定性

网友:
开环和闭环应用都要慎重考虑稳定性

网友:
在RF中,放大器经常是开环工作的,比如VGA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