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IR数字滤波器中的直流信号问题

楼主(2010-06-04):
有没有人做过用ROM存储系数,用乘法器和寄存器作分布式的FIR数字滤波器?不知道有没有人在matlab仿真时发现输出信号多出了一些直流分量从而导致信号的SNR降低。用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你做的是什么类型的滤波器(带通吗?),把图贴出看看,这样好分析些。。

网友:
各位大侠快解决啊,我也很想知道,我用Verilog编过,只做了波形分析,没发现什么问题。源代码中重复使用乘法器,但是没有考虑延时的问题。只是把乘法器按顺序罗列了一下,这是不是跟程序的顺序执行有关。

网友:
应该是跟里面的截尾/舍入/饱和运算有些关系

网友(2010-07-27):
    圖可貼出來嗎?!

网友:
没关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