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吧!!!!

楼主(2010-06-04):
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吧!!!!

电路请看附件。

在线等解。

楼主:
没有人顶一下吗?稳压管和三极管分别是怎么工作的呀?
RST接的单片机的复位引脚上的。

网友:
感觉这个电路起不到复位作用啊

网友:
没有延时在里面,能不能不这个图贴出来看看啊

网友:
不太明白,是不是贴图不完整,还有一个产生复位时间的电容才对。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分析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和稳压管的作用,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当电源低于Vbe+Vdiode(3v)时,RST为低,否则为高?

网友:
晶体管是个pnp管,从这个电路可以分析q1的直流工作点,稳压管是稳定直流工作点 1# lonve

网友(2010-07-28):
这个电路根本不能正常工作,拿来逗人的吧

网友:
PNP管呢,不是NPN管,怎么工作啊

网友:
pnp的作用类似开关,稳压二极管的作用就是稳压,跟二极管相连的电阻应该是分压和限流两个作用。二极管左边的电压为4V,所以VBE=5-4=1V大于0.7V(是PNP?还是PMOS?总之其基极电流很小),所以管子导通,RST为高电平。

网友:
有点怪怪的
学习了

网友:
用行动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