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运放是先设计偏置电路吗?

楼主(2010-06-04):
如题,基本流程是先设置偏置电路吗?还是可以先设计运放,再根据运放设置偏置电路?

网友:
综合考虑吧,有个互相交互的过程

网友:
第一次设计OPAMP,应该先设计仿真几种电流偏置电路。之后,就先设计仿真Opamp核心电路,再考虑偏置问题。Opamp设计非常熟悉之后,Opamp核心电路与偏置一同考虑。

网友:
完全同意二楼观点,做运放不要想一蹴而就,另外,如果做比较复杂的运放,也要遵循从主运放设计开始,再考虑CMFB,辅助运放等等,如果你一股脑的弄,到最后出问题了,就够你折腾的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先确定自己想要的最主要spec,确定架构,偏置电流的问题应该不是主要的,可以后面考虑

网友(2010-08-27):
这个跟吃饭先吃菜还是先喝汤一样,看个人习惯。最后都要吃到肚子里去。

网友:
长知识了, 谢谢各位大牛

网友:
我也学习了,谢谢各位大妞

网友:
虽然偏置看起来最后可以搞定,但是你会发现这玩意需要搞去你大量的时间。。。

网友:
一般cascode运放的偏置怎么设计啊?感觉好难,大家能不能给个典型的cascode运放的偏置电路来参考一下?

网友:
见 martin 书中 opamp一章。

网友:
我第一次设计的时候就是头大,,,到最后好像都掣肘。。

网友:
想问一下,大家在设计运放的时候,是自己根据电路手动的调整W/L呢 还是 可以用cadence 的工具,输入运放的设计参数和schematic,然后cadence 可以直接帮你设计W/L呢?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牛。。。。抢我们的饭碗。。

网友(2010-11-14):
这个3L真是本人?
膜拜大神

网友:
Allen书上运放的设计流程很清楚,多看几遍应该就会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1-04-14):
回复 网友A:

我是手动调的

网友:
还是先做主电路,然后再做偏置电路,这样设计调整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