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 rtl code 生成 工艺库无关的netlist?

楼主(2010-06-05):
这几天在学习modelsim 仿真和 synopsys 综合, 通常在synopsys里面我们可以用 如下设置生成netlist
set SYNOPSYS_LIB /usr/synopsys/libraries/syn
set target_library "$SYNOPSYS_LIB/lsi_10k.db"
set link_library "$SYNOPSYS_LIB/gtech.db $SYNOPSYS_LIB/dw02.sldb"

看到有些设计ip发布时 为dataflow 型的 rtl netlist格式, 想请教如何 从 rtl code 生成 工艺库无关的netlist.

网友:
Don't "compile" the IP and write out the GTECH netlist directly.

楼主:
Thanks.
这样子确实可以, 我也试过 compile -no_map 命令; 也可以 生成 含gtech的netlist;
不知是否有其它方法, 可以生成不含gtech的netlist,这样用modelsim调试仿真netlist时,就不需要再加入gtech的库文件.

网友:
没有太大必要吧

网友:
没有lib就没有timing信息,这样的netlist有什么意义

网友:
同意楼上,不知道楼主这样做意义何在?

网友(2017-03-25):
回复 6# amormio124 可以了解到自己的代码这样写会综合出怎样的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