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这个反馈电路的输出电阻

楼主(2010-06-05):
请教在这个电路中,Q3集电极电阻r0算反馈环路外还是反馈环路内?
该图截至Gray的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四版573页。Gray的解释是算环内电阻,先拆环计算,然后乘以环路增益。这个电路在三本教材中都出现过,其中微电子电路(第五版)上册在708页的解释是按环外电阻计算,该观点首先是由Gordon Roberts提出的。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当然,拆环计算反馈的方法也只能是近似,最后如果并上Q3集电极负载电阻ZL的话ro的影响并不大,这样两种方法算出的结果相差并不大。虽然作为近似可以接受,但是理论上应该有清楚的解释,望高人指点!

楼主:
高人现身吧!

网友:
打断Rf的右端 作为ac的输入,很明显Ro需要计算loopgain

网友:
285962
请教在这个电路中,Q3集电极电阻r0算反馈环路外还是反馈环路内?
该图截至Gray的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第四版573页。Gray的解释是算环内电阻,先拆环计算,然后乘以环路增益。这个电路在三本教材中都出现过 ...
引用 网友A:

注意你所需要的针对那些负载的电路传输函数是什么,比如该图ZL作为放大器负载,则Q3的小信号输出电阻RO3应该要考虑到环路中。

网友:
楼主知道负载效应吧?这要看ro的大小与反馈电阻的量级差别了,如果ro远大于反馈电阻则可忽略,算反馈环外;如果差别不大,则会对反馈网络构成影响,必须要算到反馈环内了。同理,图中的负载ZL也是一样。

网友(2016-06-23):
我根据ee140上讲的,理解是这样的,也不清楚对不对,希望有人能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