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3出错,求助!!!

楼主(2010-06-05):
运行IC613的virtuoso命令是出现下面的错误提示:
\o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OpenAccess because:
\o  Requested minor API version '40' which is supported by OpenAccess build '22.04.042' is newer than the minor API version '39' of the shared library of OpenAccess build '22.04.032'

貌似 API version不对,不知道怎么办。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人帮忙解决下。万分感激!!!!

网友:
好像是OA版本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关于 OA ,你可以运行 installscape , 重新 configure.每个软件可以用自己的OA lib.

或者用一个公共的 OA lib(最新的),所有的 OA lib 用 同一个 symbol link.

或者在脚本 .bashrc中 设置 export  OA_HOME= OA path.

网友(2013-07-16):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lz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