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zwtang

楼主(2010-06-05):
唐老师好
我现在有一些vco的问题想请教你:
1.vco的起振时间是不是和负阻补偿tank loss 之后剩下的那些负阻大小有关,也就是说和开关管的gm相关
2。vco的起振时间会不会影响pll环路的稳定?? 还有就是当有afc时 这个时间对于afc的工作时间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 综上我需要多少的起振时间比较合适??
3.对于qvco,我应该怎么仿真电路的phase error  我现在使用最土的方法 也就是看iq两路的波形 一个到波峰的时候,另一个和零点差多少mv  然后再换算成多少度。
4.我看到你的论文中,test buffer都是用开漏的结构  那么这个buffer是不是取最小的宽长就可以了? 这样对tank引入最小的寄生电容和电阻

希望唐老师能回答 谢谢了

网友:
1&2.  VCO的起振通常会很快,而且其时间不重要。PLL环路的稳定性与VCO起振时间无关。AFC工作时,预留一些时间给频带切换就可以,具体依赖于仿真结果。
3.  PSS仿真,观察一次谐波的相位差。
4.  栅长越小,寄生电容小,但buffer之后相位噪声性能会变差。保证相位噪声的前提下,栅长越小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唐老师  你所说的起振时间很快 那多少叫很快??  50ns?100ns?  还有用电阻负载的buffer  必须有足够的宽长比使的 输出的直流为vdd/2  不然上面会截止失真

网友:
起振时间100ns数量级,以仿真结果为准。
输出直流没有必要为vdd/2,否则功耗过大。关键是相位噪声性能不能被恶化,波形如何关系不大。

网友:
干脆请唐老师作eetop的终极解答者好了。
这样论坛上的问题就能够都得到解答了,唐老师的桃李遍布产业界!

网友(2018-09-24):
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