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tlab内存溢出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措施,希望大侠帮助一下

网友(2010-07-24):
分配用了内存之后
记得要释放掉
写matlab一个极大的问题就在于,matlab不像C一样,有明确的分配和释放内存的机制,matlab通常是自动分配内存(虽然可以手动分配)
但是matlab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即释放内存

网友(2010-08-29):
大内存
64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