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仿真时的报错,求大侠帮忙

楼主(2010-06-06):
WARNING: formal port 'clk' of module 'testbench' is not connected in component instance 'testbench'

这句话什么意思?
所有端口都已按照要求连上了

网友:
有码没?把testbench中的clk端口去掉,定义一个reg clk给你的实体模块。

网友:
你的CLK信号在编译时没有被接入到你的实体中,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信号完全没有被用到,虽然你定义了。。。
但是接入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