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飓风3FPGA上关于DDR接口实现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在Cyclone111的25F324C5FPGA上实现DDR的时序接口电路,遇到很大的麻烦,由于该芯片没有对应的现成可调用的DQ和DQS模块,须手动编写接口VHDL程序,在DQS和DQ的读写时许实现上遇到很大麻烦,用PLL产生400M作为采样时钟通过状态机进行读写时序产生,仿真出了很大问题,数据老是错乱不堪,不知是否为采样频率过高加上Q2仿真延时导致错乱缘故?仿真前的时序约束也考虑到了,可就是实现不了对双倍速以200M输入时钟的DDR的稳定接口时序。后来不用状态机,而用200M基准时钟的0°相位与-90°相位加上触发器实现的时序电路稍有改善,但结果仍不理想,也有相位对不齐,数据错乱现象。求不吝指点!感谢万分!

楼主:
再补充问一下:是不是飓风3系统模块的时钟频率达不到400M的要求啊?由于个人英文水平限制,看芯片手册上尚未发现相关说明。

网友:
器件手册上应该是有说明的。仔细查查关于速度的部分吧。如果没记错。c3到不了这么高速。-3器件最快好像也就260M.

网友:
Cyclone III的接口DDR和DDR2的速率分别是167M和200M。DDR and DDR2 SDRAM High-Performance IP可以生成测试实例。

楼主:
非常感谢!
可是我要接的DDR是200M 时钟 PSC的A2S56D40CTP-G5芯片,是不是和Cyclone III搭配用不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