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0M需要用差分传输吗

楼主(2010-06-06):
我现在做了一个板子,数据和时钟输出大概都在200M左右,我想问一下哪位高手多高的速率必须用差分传输,单端传输一般能跑起来多大的速率,谢谢

网友:
最高频率与芯片、I/O标准和负载等等有关,200M还是用差分或者单端差分比较好。

网友:
这么高的速率还是用LVDS比较好,主要是源同步传输有时钟也同步传输,比较好调整输入输出时延吧。

楼主:
嗯 现在用的是单端TTL电平,几十兆调试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到155M以上输出就时断时续,郁闷的很

网友:
还是差分吧

网友:
上了200M,如果信号两端之间距离比较近,布线delay和长短一致还是有可能用单端传输的;如果距离比较远 基本都不用单端信号,信号频率太快对地信号的干扰会很大,误码率会很高,基本用差分信号!

网友(2010-10-07):
怎样接收或处理差分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