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为什么仿真的PLL锁住了频率,但是相位差随着时间而线性变化呢?

楼主(2010-06-06):
请问:为什么仿真的PLL锁住了频率,但是相位差随着时间而基本上是线性变化的呢?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
输入是鉴相还是鉴频?
如果鉴相,相位差的变化总会带来oscillator控制的变化,
顺着信号查找一下应该容易找到bug

网友(2010-10-07):
回复 楼主:

    dasggg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