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斩波放大器的噪声问题

楼主(2010-06-06):
为什么在cadence的spetre中仿真chopping放大器的等效输入噪声很大,而等效输出噪声很小,是怎么回事?我的理解是:等效噪声被视为破坏输入信号的程度,而斩波就是明显的破坏输入信号,而在输出又把信号解调出来,而斩波的固有特性使得输出噪声很小,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
请问你仿真等效噪声的时候,使用ac吗?

楼主:
是呀,查到教材上面讲的噪声就是对信号的破坏程度大小,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调制信号破坏了原始信号使得信号的输入噪声比较大。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2012-09-27):
不懂呢,正在学,信号的破坏程度大小,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调制信号破坏了原始信号使得信号的输入噪声比较大。这样理解对吗? 挣点钱

网友(2016-03-27):
有道意思!!!

网友(2022-05-05):
输入input sourse选择vdc直流源试试

网友(2023-04-20):
我仿真出来也是这样,会不会是仿真方法的问题?

网友:
最好还是用pss+pnoise看输出的噪声 然后根据比例折回到输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