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有关PLL锁定频率误差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请教一下各位:仿真PLL时,假如输入频率大概在2MHz,VCO输出频率稳定以后肯定是2MHz吗?会不会存在大到有百分几左右的误差呀?

网友:
generally speaking,
i won't.

for jitter<1n, so your fre is very very near to 2MHz(1n*2M=0.2%)

网友(2010-10-07):
回复 网友A:

    thx

网友(2014-11-02):
回复 网友A:

   pll输出信号的jitter是这么计算的??不用对pahse noise曲线进行积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