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帮忙翻译和解释两个词

楼主(2010-06-07):
inter-level shorts

latch-up mechanism

网友:
1.层间短路
这个是讲金属布线工艺流程中,刻蚀、蒸镀或溅射金属连线时候,工艺偏差导致导致多层金属引线之间出现不应有的短接。
2 闩锁效应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是cmos电路的一种寄生pnp或npn管效益引起的可控硅结构,触发以后会烧坏电路。属于基本概念,学过微电子的都该知道,不知道就搜一下。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2010-07-10):
2楼的解答不错,受教了

网友(2010-08-16):
Actually "Latch-up" does not necessary mean that the chip will be dama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