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CWY系列净化稳压电源

楼主(2010-06-07):
CWY系列净化稳压电源具有完全的隔离、屏蔽、滤波的结构特点,因此它有以下其它类型交流稳压产品不具备的优异性能。
1、输入电压范围最大,半载时稳压范围可以达到50%左右;30%负载稳压范围可达60%以上。这一优点是任何其它交流稳压产品无法比拟的。
2、所用器件最少,线路结构简单,因而是可靠性最高的稳压电源。
3、综合抗干扰能力最强,抗干扰的频段、幅度、效果都远好与任何类型的净化型交流稳压电源,甚至可抗击幅值为3000V 的感应雷击的尖峰冲击干扰。
4、电压调整速度最快,在20ms之内就可以完成电压稳定过程,是其它类型的稳压电源无法相比的 5、保护功能强,稳压器的输出端可以任何方式短时直接短路而不会造成稳压器的损坏(这时输出电压自动降为0V,短路消除后输出电压会自动恢复正常输出)。
   由于以上的性能特点,CWY系列交流净化稳压电源被广泛应用与计算机系统、程控交换机、微波、无线基站、分析仪器、广播电视系统作为高可靠性的隔离、抗干扰、净化稳压电源使用。也很适用作一般电子设备的高品质净化稳压供电电源。
    因价格和工作原理等方面的原因,所有CWY系列的稳压器均不宜用与空调、电梯、加热器等启动冲击电流大的电力稳压场合,也不宜用于频率变动超过50Hz±1.5Hz的水电和发电机场合。对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度大于20%的场合也要慎用。
CWY参数双向抗干扰交流净化稳压电源:从500VA-100KVA(单相、三相)供用户选择
主要技术参数:
1、额定输入频率:50Hz±1HZ
2、额定输入电压:单相220V;三相380V(三相五线制)
3、额定输出电压:单相220V±2%;三相380V±5%(三相五线制)
4、输入电压范围:单相120V-300V;三相230V-480V
5、输出电压精度:
单相:输入187V-250V时<220V ±2%(满载)
输入160V-280V时<220V +3%,-7%(满载)
输入120V-300V时<220V +3%,-7%(半载)
三相净化稳压电源:输入260V-480V时<380V±5%(负载不平衡度≤20%)
6、电压调整时间:<20ms
7、负载功率因数:>0.95
8、效率:85%
9、抗尖峰干扰能力:输入迭加3KV/ms尖峰脉冲时,输出小于30V。
10、总谐波失真:≤5%。
11、绝缘等级:B级。
12、工作方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