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零极点(doublet)对相位裕度与建立时间的影响

楼主(2010-06-07):
一、
设计了一个二级运放,通过在密勒电容处增加串联电阻将右半平面零点移到左半平面,和运放第二极点抵消来增加相位裕度。
如果完全抵消,一般相位裕度可以做到60-70吧
如果将零点继续向低频移动,使z<p(绝对值),仿真结果发现相位裕度可以继续增大,可高达100以上。
请问相位裕度高达100度会有什么负面影响?采用这种z<p的补偿方法是否合适?
二、
有篇经典文献分析了二级运放的零点-极点对(doublet)对建立时间的影响
文章分析结果是如果补偿零点和第二极点距离越远,建立时间越长

想建立一个快速稳定的运放,希望相位裕度满足稳定性要求,同时建立时间越短越好。那么在设计运放时应该如何考虑零点和次极点的位置?如果移动z使z<p,那么可继续增大相位裕度,但是建立时间会变长。该如何解决相位裕度和建立时间的矛盾呢?

网友:
按说你z=p的时候,应该是90度的PM啊

网友:
你干嘛让z那么小呢 z小的话,R需要很大,很占面积的

楼主:
还有寄生电容产生的第三极点啊

网友:
PM在60~70度的时候建立时间最快,追求太高的PM是没有意义的,没必要把z移到比次主极点还要低的频率处,指望零极点对抵消也是不太可能的事,当然零点越接近次主极点越好,这样既保证了PM又能改善GBW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mos管作导通电阻,电阻大小与面积关系不大

网友(2010-12-16):
用mos管作导通电阻,电阻大小能控制好嗎, 有drift吧

网友:
我想如果要做这个分析的话,建议先看看小信号,
可以算算这些开环零极点相对位置变化时,且不管phase margin如何,分析一下闭环的极点如何动,
看是否可以找到原因,可以借助matlab帮忙一下

网友:
60度左右建立时间比较好吧

网友:
通过在密勒电容处增加串联电阻将右半平面零点移到左半平面

网友(2011-03-03):
学习到了,不过过分加大相位裕度没啥必要吧

网友:
把Z拉小,请问你是怎么拉的,面积功耗不管了?

网友:
看看这篇文章,专门分析了doublets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PDF (630.84 KB , 下载次数: 1158 )

网友(2011-04-03):
实际设计的时候电阻的变化很大所以采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一定要留有余度,最好的办法就是消除前馈通路 让零点到高频去

网友(2011-05-06):
零极点与仿真结合

网友:
十分感谢,太好了,好东西!

网友:
当运放的相位裕度不断增大时,你的电阻阻值也会越来越大,因而运放的带宽也会变小的!

网友(2011-06-23):
对于二姐低通系统,PM 在65deg左右是比较合适的。Corner变化会有5deg左右的改变,总体控制在60~70就比较理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os做调零电阻,要小心那;如果对相位裕度和相应时间要求高的话,建议不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能说的具体点吗?用电阻调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这个不是特别懂

网友:
同意16楼

网友:
PM太大了 建立时间是不是越长呢

网友:
dc ac tran 一点的往下走

网友(2011-12-22):
我也是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PM 60°就足够了吧,PM再增加如果UGB不变的话,对settling time应该是影响不大
但是让doublet mismatch过大会影响settling time的
我想问下,工业上有人会尝试这种方法吗

网友:
PM>30就好了。
对于建立时间,大信号是否得考虑一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aa!!

网友(2012-07-03):
还是没有相应的理论及实践证明

网友(2013-07-19):
回复 网友C:

thx

网友:
IMO you should run a PZ analyse and try to figure out the delicate interplay between all Poles and Zeros within the Fr range you concerned if the opa will be used in a closed loop. FYI~Sansen's book will be very helpful to you .

网友:
过补偿也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 time of OP AMP.pdf

网友:
零点在1.2倍GBW处可以改善30度的相位预读

网友:
经典文章

网友(2013-08-27):
lai kankan gewei dashen de zhidian

网友(2013-10-18):
学学,了解下,不是很懂

网友(2014-07-01):
回复 网友D:

   谢谢分享,零极点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4-10-27):
巩固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2016-08-03):
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doublet在误差变为很小的时候,恢复很慢,所以在运放精度要求很高的时候应该要考虑doublet。

网友(2017-04-12):
看看经典文章

网友(2018-05-25):
刚把经典文章看完,厉害了

网友(2022-02-24):
引用 楼主:
还有寄生电容产生的第三极点啊

请问第三极点在哪个位置呢,是由什么节点的寄生电容电阻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