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6-07):
做完了Layout,在做LVS时候出现问题
error display:Net does not cross-match.it has 2 connections.
问题中的“2 connections”是什么意思,有两个连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cross-match”怎么解释呢?
求指点迷津~~

error提示

error提示

error出问题的Layout

error出问题的Layout

这块的原理图

这块的原理图

网友:
连接似乎不匹配啊?是不是有短路?不知道你用什么软件跑的LVS,我现在用的是assura,这个很好用。

网友:
it seems that at this net there's additional connection

网友:
好像是多连了吧

网友(2010-07-16):
连接似乎不匹配--->是啊。肯定不匹配么...
这个应该是连接短路吧,而非短路,短路显示的应该是(net missing)
断路:net A & B(A) --->net A
         net A  has two connections (net A & B(A)) ...

个人意见,参考

网友(2016-09-22):
Device/Net does not cross-match 是什么意思?
我在对栅指为3的NMOS器件做LVS 报这个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各位小伙伴,指点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