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器的直流偏置

楼主(2010-06-07):
如附图,图1为微分器,图2为积分器。
问题是,图1有R反馈回来给OP设置了直流工作点,那图2怎么设置直流偏置的,
书上只要涉及积分器就是这种画法,完全不提直流偏置!
很多有源滤波器用到积分器也是这样,全是电容绕来绕去,没有直流偏置!
sc filter更不用提了,完全不讲直流点,全是电容构成,然后算传输函数,直流工作点该怎么设?

网友:
这边的接地是AC gnd,你可以接到1/2Vdd,虚短路后OP两端输入都是1/2Vdd!

楼主:
+端接1/2vdd, 当然没错的。
可是vout是通过电容反馈到负端的,没有dc通路,那-端和+端怎么能够相等?

楼主:
如网上一篇文章所述,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 ... /2009051660234.html

积分器用于实现数学上的积分运算,如图9所示。在本质上,积分器可以看成是一个呈6dB/2倍频程频率特性的LPF,波特图见图10。积分器必须加入初始化电路,以给电路创造积分的初始化条件。图中S1的目的就在于此,当S1在1位置时,OP工作在单位增益(跟随器)状态。电容C1上的电荷被释放掉,使得积分初始值为0;当S1在2位置时,OP工作在积分器状态,其输出将为输入信号电压幅度对时间的积分与一个常数之积。在使用本电路时注意两点:OP在单位增益状态下应能稳定,R1和R2的阻值必须相等,以减小输入偏置电流所带来的误差。

但是实际仿真时,发现在积分阶段,因为-端电压无法保持在与+端相等的直流点上,因此vout会漂移到最大输出电平上,这个如何解释?

楼主:
照教科书搭了一个开关电容积分器,-端倒是能在+端设的dc电平附近,但是vout已偏到最高输出电压了,还是dc偏置不对的问题。

网友:
实际应用的时候都会在积分电容两端并联一个电阻的

网友:
Vout是通过电容反馈到负端的,没有错,此时是没有DC通路,但是你输入不是AC讯号吗,瞬时响应下AC讯号让电容有阻抗,就有通路了。
还有AC gnd都是1/2Vdd的话,输入就要是(1/2Vdd + AC信号)。

补充一点:瞬时响应下输出跟AC输入频率也有关,vout会漂移到最大输出电平上可能输AC频率太小!

楼主:
照楼上说来,其实-端的dc电平并不是由直流反馈通路得到了,而是直接由Vin给的。(f=0时,电容等效为断路)那vout的dc点怎么办?
而不是设置初始态,即先让vout与-端相连,再断开?
仿真发现,设不设初始态,最终结果是一致的。不过是用理想运放搭的,实际的可能有offset。
v-是在v+附近,但vout会漂到很高稳定。

实际搭了一个开关电容积分器。
输入为方波,输出为三角波。
vout会漂移到很高的输出电平上(不是最高输出电平),还没到最高输出电频就被截止掉一部分,还没清楚是什么导致的。
开关电容开关频率为4MHz,输入方波频率100kHz。c=5pF。

网友:
虚短不是因为放大器的增益原因么,关反馈什么事?

网友(2013-03-21):
我也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很长时间了,请问楼主解决没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Vout需要一个DC值

网友:
楼主搞懂了后就不管其他不懂得人了,呵呵

网友:
古老的帖子被翻出来了。积分器在dc上没有负反馈,自然就没法保持偏置点,这很正常。不好理解的话可以想,dc下电容开路,因此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开环放大器。至于实际使用,单独这么一个积分器是没法用的,必须配合别的电路给直流反馈

网友(2016-10-19):
表示若干年后我遇到了这个问题,纠结的很。有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问。有一个电路,论文搜VAF,有用到积分器。我在做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帖子说的问题。积分器的反相输入端是什么波形?是在同相端电压上下震荡还是??

网友(2017-08-29):
回复 网友A:

    这是正解~~~~~~

网友(2019-12-01):
运放之所以可以有虚短、虚短特性是建立在DC反馈回路的基础上的,只有电容反馈是没有办法确定静态工作点的。

网友(2022-12-21):
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说一下我浅薄的见识
其实和楼内人的说法是一样的,正常C没有电流通过,也就是两端电压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是没有直流通路的,没有直流通路意味着反馈没办法建立,那么放大器就不会工作在放大区,输出会漂移到最高的电位。输入方波的话,由于C两端的电压发生变化,所以直流通路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会产生负反馈的正常电流和电压变化。只要方波频率给的合适,那么直流通路就可以一直建立着,负反馈一直存在。所以,如果输入不是方波,就需要在输出端放个更大的电压反馈,通过输出调节输入,也就是“需要替他电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