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 死区问题

楼主(2010-06-07):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PFD,想问下PFD的死区该如何仿真,是进行瞬态仿真吗?那对于要求“锁定时”死区在40ps以内,应该如何判定呢?什么时候才锁定?锁定的条件是什么?锁定了,是给2个时钟信号相同的频率,但是有40ps相位差进行瞬态仿真吗?然后看up和dn的电压差?看电压是否达到一定值?还是看什么,判断的标准时什么呢?欢迎各位大侠不吝指教!多谢

网友:
做tran仿真,同频输入就是锁定状态,由于门电路的延时。输出回有一个几十到几百ps级的脉冲,就是
dead zoom。仿真时要注意确定输入频率和输出负载电容的大小(由下一级的Charge pump决定)

网友:
能不能具体一点,最好有个图形解释一下,我是刚刚入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