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ndance里面怎么仿真出SAR ADC的参数呢?

楼主(2010-06-07):
在candance里面怎么仿真出SAR ADC的参数呢?谁知道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0-08-30):
我也想知道。。。

网友:
I want to know too!

网友:
静态参数?or动态参数?

网友(2010-11-04):
你所谓的sar dac参数是指什么呢,我用hspice仿真过sar类型的dac,是瞬态仿真的,注意采样时不要让模拟输入变化,然后看输出,与计算的理想值比较,做出各种误差的比较。
sar dac中的电容阵列如果是两级耦合的,要注意耦合电容的值并不是整数值,需要计算得到。

网友(2014-02-06):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2016-04-18):
正在研究!!!一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