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如何提高PSR,谢谢!

楼主(2010-06-07):
做了一个Class AB Fully Differential Opamp,结构为:
PMOS input Folded Cascode
+ Floating Voltage Source
+ Miller Compensation
图就不贴了,标准的不能再标准了。

现在我的PSR(Avdd = Vo/Vdd),要求-50dB,tt下只能做到-46dB,其它corner下更差(-40degree, ss, 1.62V)。
除了电路的拓扑结构意外,请问还有哪些参数是决定PSR的主要因素?
没有改进的思路,请各位大侠支招,谢谢!

网友:
减小过驱动电压,增加沟道长度

楼主:
4# shadow_cuk 你好,能解释的更具体些吗?
减少哪些管子的过驱动电压,增加哪些管子的沟道长度呢?
你的意思是增大Rout就可以提高PSR(绝对值)吗?为什么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