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 CDB2OA 出错!

楼主(2010-06-07):
我按照手册的说明在CDB to openacces Translator 里想把以前ic5141的库文件转换为oa格式的。却提示下面的错误,望高手指点。

ERROR   (CDBOA-107): You cannot run the translator in the same directory as the
                     CDBA cds.lib file. Doing so would add OpenAccess library
                     definitions to the CDBA cds.lib file, which is not
                     permitted. Run the translator from a different directory.

virtuoso的运行目录是:/home/ddt/layout/work
ic541的库文件及cds.lib文件也在:/home/ddt/layout/work下

网友:
不能放在当前用户目录 你把待转的库放到其它目录去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啊,求解

网友(2010-07-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有人回答么?
好像是把需要转换的库和转换后的库分开放的

网友(2010-08-08):
也遇到过没能解决,有没有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有人写了一个脚本挺好用的 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我也遇到问题,什么脚本?

网友(2010-10-31):
帮问,顶一下

网友(2011-01-19):
要另外建个目录。把cds。lib放进去,选这个cds转了后这个目录里边就多了你要的oa文件

网友(2011-12-29):
thanks for yor sharing......

网友:
在另一个目录下启动virtuoso把

网友:
在另一个目录下启动virtosuo。

网友(2013-03-13):
in the same directory
不能放在同一個目錄

网友: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3-12-05):
到底是如何 ?

cdb
/cdb/ xxx  + cds.lib

/oa

oa 下先開 icfb61x   => tool convert ?
還是說FAIL 阿

网友A: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在某个路径下放cds.lib  在另外一个没有放cds.lib路径下启动virtuoso &
如   :   /home /xxxxxxx/OAconverstion/cdb/ cds.lib     则在  /home /xxxxxxx/OAconverstion/下启动 virtuoso
注意:  启动路径下没有cds.lib  就行了
(tools  -- Conversion Tools Box -  )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再选中 放好的那个cds.lib
就可以转成功了

网友(2015-06-26):
邮局提解决方式吗

网友(2022-11-28):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在某个路径下放cds.lib  在另外一个没有放cds.lib路径下启动virtuoso &
如   :   /home ...

精辟

网友(2023-07-07):
换到无关的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2024-12-07):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在某个路径下放cds.lib  在另外一个没有放cds.lib路径下启动virtuoso &
如   :   /home ...

整个帖子只有您一个人在说人话,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