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200901安装问题??

楼主(2010-06-07):
我安装完verdi后,运行时出现下面的报错,请大虾帮一下 忙,请问一下是何原因,怎样改正,谢谢!!
5:23:40 (lmgrd) -----------------------------------------------
5:23:40 (lmgrd)   Please Note:
5:23:40 (lmgrd)
5:23:40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5:23:40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5:23:40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5:23:40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Acresso Software Inc.'s
5:23:40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5:23:40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5:23:40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5:23:40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5:23:40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5:23:40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5:23:40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5:23:40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5:23:40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5:23:40 (lmgrd)   and UNIX. Contact Acresso Software Inc. at
5:23:40 (lmgrd)   www.acresso.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5:23:40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5:23:40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5:23:40 (lmgrd)
5:23:40 (lmgrd) -----------------------------------------------
5:23:40 (lmgrd)
5:23:40 (lmgrd)
5:23:40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楼主:
现在又重新改了一下,出现下面的问题,希望大虾能帮帮忙, 谢谢!!

[chanon@localhost ~]$ verdi&
[1] 4562
[chanon@localhost ~]$ logDir = /home/chanon/verdiLog

Verdi - The Behavior-based Debugging System, Release 2009.01 (Linux) 01/07/2009
Copyright (C) 2001 - 2009 by SpringSoft, Inc.
rcfile = /usr/eda/verdi/etc/novas.rc
Could not checkout Verdi license. Use verdi -licdebug for more information.
10:00:19 (lmgrd) -----------------------------------------------
10:00:19 (lmgrd)   Please Note:
10:00:19 (lmgrd)
10:00:19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0:00:19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0:00:19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0:00:19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Acresso Software Inc.'s
10:00:19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0:00:19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0:00:19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0:00:19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0:00:19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0:00:19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0:00:19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0:00:19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0:00:19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0:00:19 (lmgrd)   and UNIX. Contact Acresso Software Inc. at
10:00:19 (lmgrd)   www.acresso.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0:00:19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0:00:19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0:00:19 (lmgrd)
10:00:19 (lmgrd) -----------------------------------------------
10:00:19 (lmgrd)
10:00:19 (lmgrd)
10:00:19 (lmgrd)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5281, is already in use.
10:00:19 (lmgrd) Possible causes:
10:00:19 (lmgrd)    1)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is already running for this license.
10:00:19 (lmgrd)    2) The OS has not "cleared" this port since lmgrd died.
10:00:19 (lmgrd)    3)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is port number (unlikely).
10:00:19 (lmgrd) Solutions:
10:00:19 (lmgrd)    1) Make sure lmgrd and all vendor daemons for this
10:00:19 (lmgrd)       license are not running.
10:00:19 (lmgrd)    2) 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the OS to clear this port.
10:00:19 (lmgrd) Retrying for about 5 more minutes
10:00:37 (lmgrd) Still trying...
10:00:55 (lmgrd) Still trying...
10:01:13 (lmgrd) Still trying...

网友:
出现第一次错误,可能是你的网卡没有启动,FlexLM无法打开相应端口;出现第二个错误,可能是你多次启动了同一个lmgrd进程,相应端口被占用了,建议用ps -ef |grep lmgrd命令列出所有进程并全部kill,重新启动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指点,但我用你教我的ps -ef|grep lmgrd后,也是不成的错误也是一样,你说是不是我用错端口的原因啊??我也不知道具体要用那个端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办法知道具体是用那 一个端口的??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2010-09-18):
你是不是装了synopsys的工具,比如vcs  dc 等等???有冲突

网友(2011-12-18):
我也出现这个错,我装了VCS 可是没有启动,应该不会占用端口啊?有谁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ps -ef|grep lmgrd
这个命令是列出包含lmgrd关键字的进程,运行完这条命令之后,还需要kill掉列出的进程才可以。

我都服了,都不知道google一下这命令是干什么的吗?

网友:
另外,synopsys和novas的lmgrd不会冲突。
除非lic里面的端口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