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版图问题,怎么在版图上写中文的字呀

楼主(2010-06-08):
我在一些论文上看到复旦大学的芯片上写了一个“复旦大学”,不知道怎么写的

网友:
网上有skill程序,搜bmp2icon

楼主:
大牛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或者根本就来个例子呢,谢谢了

网友:
用金属层直接写不可以吗?

网友:
用金属线直接画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