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對於拨码开关控制LED

楼主(2010-06-08):
若只是单纯的想要一个开关控制一个LED
请问~verilog要怎么写呢?
我是找到个代码
但是
后面看不太懂

以下为代码
module led(key_in,led); // 模块名led

input [7:0] key_in; // 定义输入

output[7:0 ]led; // 定义输出端口

assign led = key_in; // 输出0xAA?

endmodule
麻烦知道的大哥大姐帮忙一下 谢谢

网友:
给 key_in 赋值 AA

网友:
一个开关控制一个LED亮,还要verilog写干啥,直接接上不就好了

楼主:
一个开关控制一个LED亮,还要verilog写干啥,直接接上不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先從基本下手阿
連燈都點不亮的狀態下 想做其他的也不太可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那你还是先找本verilog的书来看哈,夏宇闻老师的比较基础,好懂。资料区有

网友(2010-10-15):
可以简单的先试试3/8译码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d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