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charge pump环路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10-06-08):
结构上就是带运放的电荷泵,运放是用来箝位的,从而消除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的失配

看起来跟Bandgap很像,就是左边一个负反馈的环,右边一个正反馈的环
书上分析Bandgap时只说保证负反馈的反馈深度大于正反馈就可以了

但是电荷泵的右边接了一个环路滤波器,我推导正负反馈都存在时的总的传输函数也就是总的环路增益,结果表明这个总的负反馈是不稳定的。。。

仿真上瞬态的波形却又是正确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放的环路GBW和3dB带宽我不知道怎么选取

希望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或者做过这种带运放的电荷泵的大牛们不惜赐教,感激不尽

本人Q124403339 要是问题表述不清或者能给我答疑麻烦加一下

再次感谢

我把电路图也给在附件里了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把电路贴上来看看先。

网友:
应该是一个charge pump regulator? 想象不出具体的结构, 环路GBW应该根据fsw来取,我做的取在1/4左右.

网友:
楼上的 fsw是啥意思?参考频率?
我自己做的也有类似问题,按thomas lee 那经典结构搭的,有过冲,动态过程又不好分析

网友(2019-07-13):
义务闭环
右边正反馈,左边负反馈,
但是右边挂了大电容,切P管只是间歇开启,所以可以视为正反馈比负反馈弱
可以简化为右边是输入,那么其实就是单位反馈,从而保证右边的电流镜管S、G、D电压均相同,从而保证了CP的上下电流一致。
至于带宽我觉得没必要太宽,我觉得参考时钟频率应该绰绰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