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才能正确的选择电源芯片

楼主(2010-06-08):
如题

电源芯片种类 很多 大家都是基于什么标准选择的?

楼主:
LDO和 其他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还有包括 过电流能力 如何才能达到20A的过电流能力

网友:
呵呵   建议有时间看看线性电源和非线性电源。
选择电源一般从这几个角度出发:工作效率(DC-DC比LDO要高),输出纹波要求(LDO的纹波比DC-DC要好),输出电流,以及周围元件的多少(在PCB板上占的空间大小),最后就是价格了(一般DC-DC比LDO要贵不少)

网友(2010-07-09):
switching power supply or LDO?

网友(2010-09-18):
一方面是看项目成本要求,主要是成本要求;另一方面是技术要求,如输出电流,功率等。

网友:
选择逻辑是:
1、满足需求
2、易于采购
3、成本可行

不要闭门造车,多参考。
不熟悉的写出要求,多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