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中noise 分析中为什么用print出的total noise 和plot出的total noise不一样呢

楼主(2010-06-08):
对电路用spectre进行noise分析,然后计算noise,从0.01hz到10Ghz,然后观察print出的Noise Summary中的total noise为1.08623e-06
然后用Direct plot中的 Squared Output noise ,结果波形显示明显在某个频率点处,noise就大于1.08623e-06,那么在频率段积分integrated应该肯定大于上面的total noise啊
为什么两个显示不一致呢
感谢大家指导……

网友:
楼主不要贴BMP,看看这文件多大...

网友:
对电路用spectre进行noise分析,然后计算noise,从0.01hz到10Ghz,然后观察print出的Noise Summary中的total noise为1.08623e-06
然后用Direct plot中的 Squared Output noise ,结果波形显示明显在某个频率点处,n ...
引用 网友A:

这位同学......
自己再仔细看看好不好!
噪声密度高于你的积分值有什么不对?
你看看带宽, 才0.01Hz的话积分起来能量非常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同学......
自己再仔细看看好不好!
噪声密度高于你的积分值有什么不对?
你看看带宽, 才0.01Hz的话积分起来能量非常小的

恩 自己也发现了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