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ition 问题

楼主(2010-06-08):
麻烦一下,谁能告诉我在encounter中怎么来fix transition 违规,transition过大报的时序是不是会不准确?
我的都是时序没有问题了,但是会有transition过大!
谢谢各位了!

网友:
SB,肯定要FI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这个命令 optDesign -drv ,但是修不过!

网友:
If the transition number is out of LUT of STD cell timing library, the timing will not be accurate.
And large transition will be sensitive to power/ground noise, jitter and timing variation.
So for timing critical path, it has to be fixed.

网友(2010-07-15):
为什么transition会过大?找一下管子本身的原因。
工具自动优化不好,就手动优化呗

网友:
有时候是因为你的routing wire太长了,wire RC delay相对gate delay更显著,增加driver尺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需要插入buffer来优化这条路经。当然对于wire很短的节点,你可以增加driver的尺寸等办法。transition大了会对很多方面产生影响,起码的一个就是这条路经延时就可能有很大的variation,因为这个net连接的gate trip point就会很不准,所以导致延时有很大偏差。可能你在PT里面看没有timing violation但是一到tapeout你就发现频率慢了很多。

网友:
也不是一定就要修的,看你的是不是function路径,如果是用来测试的,可能就不要修,你们需要有一个指导原则,正常function的路径最大transition应该是多少,测试相关的路径最大transition可以是多少,这两个可以不一样。对于你设置为false path或者可以被认为是static的信号,transition可以很大。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