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Astro中怎样给电源和地pad打上text????

楼主(2010-06-08):
请问在导出gds之前,是不是要给所有的pad都打上text??
我用的
dbAllowToAddPGIOText #t
dbAddIOText (geGetEditCell) "*"  "*" 60 20
但是发现,电源和地pad上面没有text,其他IO上都有text,请问怎样给电源和地打上呢??

楼主:
路过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吧

网友:
就剩下几个PG了,自己写上也不多吧

网友(2010-11-28):
首先要弄清楚你的netlist网表中有没有例化vdd 和 gnd pad,如果没有怎么指望工具给出text信息.

网友(2010-12-29):
菜鸟问“打text”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