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ntor eldo 仿真错误

楼主(2010-06-08):
本人做了一个上电复位的电路,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下错误:
E Error: (eldo - 835)  OBJECT "T_ANALOGCIR.X2.M0":  Effective channel length <= 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翻译一下就知道了,Effective channel length <= 0,意思就是你的晶体管M0的有效够到长度小于零,检查一下MO的参数,在试一试!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1-06-16):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2014-07-08):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eldo用的是什么软件,ams吗?我装了ams没法破解,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