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转差分电路

楼主(2010-06-08):
单端输入正弦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输出,有什么好的电路吗?我现在用一个差分结构(二极管连接的mos做负载,nmos做尾电流偏置),单端输入,双端输出,但效果不理想!请指教!

网友:
analogLib

idea_balun or vcvs

网友:
随便找一颗全差分的op amp, 单端输入, 就差分输出了

网友:
开环的效果肯定不好了。要求信号质量的场合都是闭环的。只不知楼主需要的增益多大?

楼主:
开环的效果肯定不好了。要求信号质量的场合都是闭环的。只不知楼主需要的增益多大?
引用 网友A:

就是简单的转换一下,对增益没有特别要求。我现在偏置尾电流用一个MOS提供,输出的差分不对称,如果把尾电流换成理想电流源,就对称了。

网友(2010-09-26):
全差分运放,一端共模电平,一端信号输入。电阻反馈,输出两端就是差分信号!

网友:
用三个放大器简单连成一个反馈网络~~~

网友:
全差分运放,一端共模电平,一端信号输入。电阻反馈,输出两端就是差分信号!
引用 网友B:

正解。。。。。。。

网友:
... 还不如搞一个变压器呢

网友(2010-12-21):
全差分运放,一端共模电平,一端信号输入。电阻反馈,输出两端就是差分信号!
那位大大可以针对这句话给个完整示意电路?不胜感激!

网友:
有道理啊

网友(2014-12-09):
哎,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输出的信号幅值相等,相位相差180度,可气的是直流偏置不一样,刚好差个共模电压值。怎么破!?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运放必须是带共模反馈的全差分运放.性能取决于运放的带宽和共模抑制比.

网友(2015-06-16):
求楼主分享电路图呀 再次拜谢呀

网友(2018-07-09):
    电阻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2025-09-23):
我目前在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前辈能给点经验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