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移位寄存器有最大位数限制吗?

楼主(2010-06-08):
各位好,我想用移位寄存器实现并串转换,比如说并行输入的数据很长,100位这样的,能用移位寄存器实现吗?
例如用下面的语句:
shift_reg<=din;

dout<=shift_reg[0];
shift_reg[99:0]<=shift_reg[100:1];

能用这样的语句实现吗?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行

网友:
dout<=shift_reg[0];
shift_reg[99:0]<={1'b0,shift_reg[99:1]};

网友:
参考2楼

楼主:
感谢关注,我认为上面的语句和我给出的语句没什么本质差别,都能实现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