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百mA的LDO一般把主极点放在哪里?

楼主(2010-06-08):
如果主极点在输出,算了一下,在满载情况下,假设是纯阻性负载,输出电容1u,得出的GBW都比较大了,把非主极点放得再高功耗就很大了,很不实际。是不是几百mA的LDO一般都用密勒补偿之类的方法把主极点都放在内部了啊?

网友:
For this magnitude of current spec., are you sure LDO is the one you need?

网友:
轻载和重载主级点位置不一样

网友:
轻载在外面,满载在里面。

网友:
对阿,这怎么补偿阿?若用密勒补偿,主极点在里面,输出点为第二极点,轻载时第二极点也推的很里面,
那是不是密勒电容非常大??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负载电容是微发级别,那么轻载时,
主极点在输出级,
重载时,输出级阻抗下降,主极点在里面了

所以必须考虑到前面两极点,后面一零点,再后面一极点的情况。
只要这最坏的情况满足要求了,那么就能稳定!

网友:
动态零点补偿吧 让动态的零点去跟踪负载极点比较好,这样能大范围的负载都补偿的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说反了吧

网友:
必须用零点追踪的方法,把外部的极点cancel掉

网友:
零极点问题好复杂

网友(2010-08-13):
动态补偿。。。

网友B:
zero cancellation实际上是个比较鸡肋的方法,因为满载的时候zero track电路才能sense到电流起作用,但是这时output pole本来就很高,不需要补偿;反而在轻载时zero track电路无法sense到输出电流,无法抵消输出极点,而轻载output pole才是最头疼的。所以zero cancellation只是意淫,意义不大,其实我觉得最有用的还是miller+电阻前馈zero,把分压比设大一点,那么zero的前馈得到的phase margin改善更明显

网友(2022-04-06):
引用 网友C:
6# confiope

楼主啊,我想问下,最后你这个电路怎么设计的啊?时隔N年,我也有相同的疑问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B:
zero cancellation实际上是个比较鸡肋的方法,因为满载的时候zero track电路才能sense到电流起作用,但是这 ...

我就是在轻载下无法采样负载电流,无法追踪输出功率极点,没办法抵消输出极点,还花了比较久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zero cancellation实际上是个比较鸡肋的方法,因为满载的时候zero track电路才能sense到电流起作用,但是这 ...

如前一个帖子所言,已经走了弯路,轻载无法采样负载电流,无法抵消输出功率极点,请问你所提到的“miller+电阻前馈zero”有没有论文,或者具体的操作方法,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