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的输出饱和功率跟什么有关?

楼主(2010-06-09):
各位,请教下放大器的输出饱和功率与什么参数有关?与工作电流有关系吗?有什么关系?谢谢!

网友:
同问!顶起来!
我认为跟放大器的输出摆幅,输出阻抗和负载阻抗有关,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和输出电阻,负载电阻,最大输出电流有关

网友:
我的想法是:放大器等效为戴维南电路,输出摆幅对应于戴维南电路的开环电压,输出阻抗对应于源内阻。知道了这两个参数加上负载电阻就能算出最大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