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问题,cadence仿真报错

楼主(2010-06-09):
各位大侠大家好。我装了cadence 6.14,但是仿真的时候总是出错。使用hspice进行仿真的时候。会警告:The version of the hspice  simulator that you are using may not support the  generation of PSF output on LINUX.然后运行会报错: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处理?还有我想问一下仿真的时候ADE的model library 是否一定需要加载工艺文件,cadence有没有用于练习的工艺模型?谢谢啦!

网友:
仿真的话应该是要加具体的工艺模型的,Cadence中好像没有自带的工艺模型,他只有单元库。可以网上找些工艺库文件来仿真试一试!

网友:
肯定要加工艺库啊,要不它不知道管子是干什么的和怎么去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