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covery & removal 问题

楼主(2010-06-09):
PT中报出reset端存在recovery和removal的违规,有哪位高手知道这两种概念在电路中是如何产生的?不要概念,想知道对于带reset端的寄存器,是哪个信号造成removal和recovery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沙发!!!同样求解。。。

网友:
楼主说的是在电路上的解释么?是指触发器内部的结构,那些导致recovery 和remova问题么?贴个电路图上来啊。

楼主:
图来啦~~
file:///C:/Documents

网友A(2010-07-16):
recovery: 是指寄存器复位信号必须提前多长时间失效才能使正常的数据能被正确采样。在电路上来说,第一级环路必须满足这种情况:假设我们固定复位信号失效的时间,如果此环路时钟有效(使环路闭合)的太早,那么反馈的三态反向器导通,原本采样到nand2输入的正常数据可能被原本复位在高电平的nand2的输出信号通过环路冲掉,这时复位信号的失效将不能采样到正确的数据。
removal:  类似分析,不过是要确保正常通路的数据不能冲掉复位的信号状态

网友:
对于带reset端口的触发器而言 就是复位端口的信号和时钟端口的信号之间的先后关系会产生removal/recovery问题啊~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设计后仿的时候将sdc中recovery:  removal: 的定义去掉才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2021-06-30):
引用 网友A:
recovery: 是指寄存器复位信号必须提前多长时间失效才能使正常的数据能被正确采样。在电路上来说,第一级 ...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新数据和被冲掉的数据一样,即使时序违例也不会发生亚稳态,就可以放过该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