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运放的输出的相频特性曲线相角都是正的??

楼主(2010-06-09):
[2P6H4K~H6DDX[Y))G]7QP0.jpg 就像这个图上显示的 这个对不对啊???书上的都是负值啊 ???????

网友:
书上是从0往下减,你这个是从360往下减,基本一样嘛,相差360度而已!我觉得可能是设置问题,但是这个曲线应该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设置错了,,后来的图像正常了呵呵

网友(2022-08-26):
引用 楼主:
2# liiru
是我设置错了,,后来的图像正常了呵呵

求问是怎么设置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