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对运放的Gm仿真

楼主(2010-06-09):
请问在cadence中如何对整个运放的Gm进行仿真啊?(本人正在做一个轨对轨的运放,需要看输入恒定跨到级是否能正常工作)希望师兄些多多指教帮助,谢谢!

网友:
写算式进行计算吧

网友:
有算法的 好好找找这个论坛里 肯定有的

网友:
个人认为在rail  to rail  opo-amp中,gm实际上是由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定的,所以你如果要看整个opamp的gm,你就看输入管的 gmn+ gmp 行,这两个参数可以从DC仿真结果中输出,很方便。

网友:
个人认为在rail  to rail  opo-amp中,gm实际上是由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定的,所以你如果要看整个opamp的gm,你就看输入管的 gmn+ gmp 行,这两个参数可以从DC仿真结果中输出,很方便。
引用 网友A: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2011-04-20):
跨导就是经过cmos的电流Id对输入栅级的电压变化率,可以做DC仿真来实现~~

网友:
以前仿过,貌似有一个word文档有一个说明,好像论文里面有吧。

网友:
做DC仿真来实现扫描

网友(2011-07-31):
在那个caculator里面不是有个dn/dn么,可以试试那个吧。。。以前用过计算斜率来算gm的。。

网友(2015-04-25):
回复 网友A:

   同意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