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问题??

楼主(2010-06-09):
各位大虾,为何我的verdi每开机一次的要改一次port设置,且只当我改了之后不运行lmgrd直接运行verdi才能用??希望各位大虾能帮帮忙,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它好像每次运行lmgrd时,它port都是不同的。谢谢

网友(2012-09-08):
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每次开机都要lmgrd一次,好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