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是新鸟,请牛人给些建议!

楼主(2010-06-09):
我的方向是RFID,现在陆陆续续看了二三十篇有关的论文了,协议也看过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RFID中的一些指标是从哪里来的呢?比如整流部分要整流的电压,LDO的输出电压,所选择的数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现在的我,对于RFID模拟前端各个模块的基本原理搞清楚了,电路形式也见过一些。自己想仿真一些模块,可是在面对这些具体的数值问题时还是感觉很迷惘,所以恳请各位高人指点迷津!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0-08-12):
我也是新人!跨专业考研到微电子专业,现在也在迷茫中。。。。

网友:
我不是高手,只是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在被动无源RFID标签的设计中,工作距离和采用的工艺决定了设计中的很多问题。

在UHF RFID tag的设计中,由于要工作在芯片的远场区,能量的传递采用的是电磁辐射的方式。

如果阅读器发射的能量为4W EIRP的话,在标签天线增益为0DB时,阅读器与标签距离为5米的时候,标签天线接收到的最大能量也就只有110uW.  这能量一部分用于给标签芯片提供能量,还有一部分会被反射。 因此整流电路输入端接收到的能量就很少。 整流电路的输入两端的电压是天线阻抗与芯片阻抗的一个分压。

另外,工艺的问题决定了你用的MOS器件的阈值电压以及一些亚阈值效应。这会影响整个芯片的工作电压。 j假如采用的工艺为低电压工艺,那么整个芯片的工作电压可以设定到1.5V.那么整流电路最少就将输入端的电压升到1.5V. 整流电路的结构和工艺又会影响到整流电路的效率,从而可能会影响整个芯片的阻抗。为了保证器件完全的工作,一般设定整流电路的输入端电压要在700mV 以上。

感觉设计开始只是有一个大概的指标,真正设计的时候还是要有调整的。最后的芯片能怎么动作,天线还会有影响。我没做过天线的部分,也不太懂。

以上只是个人一些理解,还请大侠指导。

网友:
楼上经验丰富啊

网友(2010-11-16):
学习了..[tex]/alpha[/tex]

网友:
个人感觉学生做RFID没什么前途。
我们实验室UHF RFID做的有模有样的,差不多都快出工程批了,但是毕业的师兄师弟没有一个签到模拟岗位的,总体来说 RFID的电路太过简单,更加偏重于对于系统的理解。
对于想做模拟的新人来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经验之谈。。

网友(2011-01-14):
回复 楼主:

    我也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