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功率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09):
电路是自电源到地之间依次是电源,PMOS管,阻值为R的电阻,输出节点,阻值为R的电阻,NMOS管,地。其中PMOS管和NMOS管的栅极分别由IN_1和IN_2控制。输出节点连到匹配网络。(好像不能添加图片,汗...)
        IN_1和IN_2是两相非交叠时钟信号。即:为了减少功率损耗,防止在电平转换时PMOS管和NMOS管同时导通,IN_1比IN_2要早一点到达高电平,IN_1比IN_2迟一点到达低电平。
      根据个人理解,该电路像是一个D类功率放大器。但是电路仿真结果又像一个E类功率放大器。而且该电路没有高频扼流圈(电感),不知道是怎样在输出端产生约为0~2VDD的电压的。刚开始学习,求达人指点!

网友(2010-08-30):
是高频本振还是直流?